控制信号已给情况下变频器上电会怎样?

楼主(2009-11-25):
询问,想让变频器一上电就按照指定频率运行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按变频器设置的:1:运行2:重新给定再运行,
可以设置的,你是什么变频器?型号,你自己看下手册,大部分的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当然可以,设置好参数就行,相当相当的简单,但是有些机型需要加延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