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2009-11-25):
数字万用表的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

网络上见的,我复制过来。尊重原版。作者:zuobin.

袖珍式普通数字万用表因其测量准确度高、功能全、显示直观、输入阻抗高、过载能力强、耗电省、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等特点,在各个领域被广泛采用,也正是由于它功能全且体积小等因素,所以极易发生故障。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数字万用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双积分A/D转换器是数字万用表的“心脏”,通过它实现模拟量—数字量的转换。外围电路主要包括功能转换器、功能及量程选择开关、LCD或LED显示器,此外还有蜂鸣器振荡电路、驱动电路、检测线路通断电路、低电压指示电路、小数点及标志符.极性符号等雪驱动电路。数字万用表的基本构成A/D转换器是数字万用表的核心,采用单片大规模集成电路7106。
7106采用内部异或门输出,可驱动LCD显示器,耗电极省。
它的主要特点是:单电源供电,且电压范围较宽,使用9V叠层电池,以实现仪表的小型化,输入阻抗高,利用内部的模拟开关实现自动调零与极性转换。缺点是A/D转换速度较慢,但能满足常规电测量的需要。
下面是本人在检修过程中遇到的常见故障及对其的分析,在处理方法上进行探讨:
1查数字万用表的故障,首先应检查和判断故障现象是带共性的(例如所有档都不能测量),还是带个性的(例如仅电流档不能测量),对所有档均不能工作甚至无液晶显示,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A/D转换器;若个别档有问题,说明电源和A/D转换器工作正常,应参照单元电路去寻找故障。
2数字万用表的最小直流电压档?穴即直流200mV档?雪是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的基本档,其余档大都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因此检修仪表时应先检查该档工作是否正常。
3直流电压基本档不回零。一般是由于分压电阻附近较脏,应擦洗电阻周围使之回零,然后由直流电压源输入1V电压进行校准,校准时调直流电位器。
4基准电压不正常,仪表打到哪档始终显示“1”,检查集成块7106的第35、36管脚之间有无100mV的基准电压,再检查开关VR1电位器是否良好、分压电阻R12(4Ω)和R13(150Ω)是否准确。
5各档显示数字乱跳无法使用。此故障多数是因为测大容量电容时没有放电,也有的是测量时打错档位,导致双时基集成块7556和7106损坏。检查时首先在电池两端测电流,若大于10mA,则说明7556损坏;取下此片,再测,电流还很大,则7106损坏;取下此片,再测,电流小于2.5mA,则说明其它基本正常。若稍大一点,则说明某些电容有些漏电。对损坏的元件及时更换后,先检查200mV档是否正常,再进行其它功能的测试。
6蜂鸣器不响。如指示灯亮,则可能是7011集成块损坏;如灯不亮,则可能是集成块062损坏,它的一半管脚管交流电流,一半管蜂鸣器,打到蜂鸣器档,响则说明管蜂鸣器的那一半充好;打到交流2V档,用改锥碰输入端,显示“1”,则说明管交流的那一半充好。
7开机显示“1888”,是4070集成块或4077集成块损坏;表的小数点始终亮,除4070或4077集成块有故障外,还可能是1MΩ电阻开路所致。
数字万用表要定期清洗,否则易短路导致表不正常工作。

资料来于:http://www.haqi.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7075

楼主(2009-12-26):
我在这个链接的帖子发表了一个求助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1/2009112522153900002-1.shtml
。大家提醒我是保险丝坏了,然后回去取换保险丝。
过程如下,:
1,晚上下班后,把表带回来,因为灯光不好,就放床上了,离我床头灯近点。

2,把电池先取出来。先断电不是。
3,用一字螺丝刀把黄色的外护罩给剥下来。
4,用大十字螺丝刀把后盖拆开。
5,在然后,用小的十字螺丝刀,把固定板子的四个螺丝拧下来。
注意:不要把所有的螺丝都拧下来。有五颗是固定显示器的,有三颗是固定档位开关的。这八个不要动。
不然都散架了,不方便。(其实我第一次就全拆了,都散了,好不容易才装好。而且档位固定的圆盘下有小铜片连接,注意别搞掉了,要记不住怎么装,麻烦了,就。)

6,这时可以换上新的保险丝了。
7,用到的工具如下。
8,打完收攻。

网友A(2010-09-14):
我的万用表型号:DT9205A,显示时缺笔,请问与显示器相连的排线如何更换?要注什么?

网友B(2011-07-23):
DT9205L型三位半数宇万用表DC/ACV挡不能使用:

网友C(2017-09-10):
引用 网友D:
cai 我的万用表型号:DT9205A,显示时缺笔,请问与显示器相连的排线如何更换?要注什么?

我的万能表TD9205A按下开关显示屏显示的数字闪一下,就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显示屏不显示数字,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