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故障请教

楼主(2009-11-25):
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故障请教

我公司发给我的万用表。同事好多都拿我的用。电流档坏了。
用的直流电流表,毫安档到20安的档位。
测电流,无显示,都是0。
但是其他所有档位都可以正常使用,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修?

网友A:
你可以打开看看是否是使用不当,烧坏保险丝啊  。

网友B:
一定是的,经常发生,所以我用电流档都很小心,一定要看清楚档位和表笔的位置.换个保险丝就可以了,不过要看你烧坏的是哪个,要测一下.

网友C:
哈!看看保险丝还好吗?

楼主:
下周上班回去拆了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D:
肯定是保险丝啊    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兄弟

网友E:
就是啊,常识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