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 75KW变频器报F0023故障

楼主(2009-11-25):
    现有台西门子440 75KW变频器空载、带1.5KW电机正常,电压和电流都很稳,但是带上5.5KW电机,频率小于5HZ也是很正常,可一超过5HZ就报F0023。查了驱动和电流检测的部分没发现坏的,就把A786J和模块换了全新的可还是一样。。不知哪部位出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A786J周边的元件又问题,比如小三极管等。

网友B(2010-01-0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1-03-26):
不要搞其他什么东西,从变频器输出开始量通断,肯定哪地方接触不良,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