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伺服电机

楼主(2009-11-26):
扁平结构,立式安装,低转速300转或500转,大扭矩50N.M以上,空心结构,可承受轴向负载。

优点:现有伺服电机在机床进给系统中的应用一般为:电机-行星减速器-齿形带或连轴器-丝杠支架-丝杠,这种结构环节多,精度不易保持,背隙大(如用高精度减速机则成本高昂),如果电机是空心的并能承受轴向力,就可以直接与丝杠连接,不需要轴承支架,零背隙,对于机床制造与改造厂来说减化了结构,提高了精度,即使贵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希望大家讨论其优缺点及可行性。

网友A:
这些是力矩伺服电机的范畴,这类伺服电机已经成熟,但是价位仍然非常高。国外做这类产品的厂家很多,国内据我所知就是武汉登奇在做。

而且因为多极结构,所以发热量大,所以往往是水冷,这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B:
属于力矩电机直驱转台,发热并非仅仅源于多极,主要是追求更高的连续出力,充分发挥电机的力矩能力,提高连续出力占短时峰值出力的比例。

先于登奇的还有北京凯奇电气,大连光洋等,目前大族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C:
丹纳赫的伺服电机有此类空心轴结构,类似于力矩电机

网友D:
楼主所提出的要求直驱电机完全可以胜任,Danaher(丹纳赫)有一款Cartridge DDR直驱电机单从外形来看和普通伺服一样,但是内部中空,底部封闭,属于内转子直驱电机,可直接与用户负载连接。速度最高可达800RPM,这是外转子直驱电机暂时还不能达到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我刚刚看了武汉登奇的网站,没有看到力矩电机的资料,又去看了凯奇和光洋的力矩电机,但是他们的电机里孔很大,主要是做直驱转盘用,用做机床进给时无法和丝杠连接,并且不能承受轴向力,我画了一个想向图,大家看有没有这种电机。

楼主:
个人认为这种电机一定大有市场,为什么没有厂家开发呢?觉得原理并不复杂啊。

网友B:
这样做也属于直驱电机,只不过需要做成中空轴,以便与丝杠端部互联。

在去年的上海工博会上见过南航的老师用Danaher的中空轴直驱电机驱动滚珠丝杠的螺母,以滚珠丝杠的螺杆做支撑和运动,实现六条腿的(飞行或驾驶)模拟舱。

楼主:
以前都是用伺服液压缸驱动,用丝杠不知加速度和力量能不能达到液压的效果?

网友B:
这个就不了解了!

网友D:
快乐井蛙好:

     根据您画的图和Danaher Cartridge系列的直驱电机构造比较相似,我截了两个Cartridge内部构造图,这个属于中空,需要客户制作轴和轴承与负载连接,如果客户机械加工实力较强,用这种直驱电机所能达到的效果和盘式的相差无几,但是价格比盘式的便宜近三分之一

网友D:
如果哪位需要Danaher直驱电机的资料可以留下邮箱联系,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共同探讨,一起进步!

网友E:
我接触直驱电机有一些年头了,还真没遇到过用旋转直驱电机连接螺杆的。用直驱的重大优点之一就是提高连接刚度,接了螺杆又退回了几步。为什么不直接用直线电机呢?

网友F:
瑞诺电机里面,伺服也有个中空轴的伺服,有楼主类似用法的,给你个资料?有邮箱么?

网友G:
firstrazor说的有道理,同意。直驱电机与伺服+减速机 结构比较不是贵一点点,至少要几倍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如有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中,jlspzx@163.com

我有一事不明,直驱电机为什么那么贵呢?是物以稀为贵还是制造难度大呢

楼主:
商业伺服1000转是比较常见的,只要能再把转速降低一倍,把轴加工成中空的,就可以部份取代伺服+减速机结构,而且传动链减少,精度也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接触直驱电机有一些年头了,还真没遇到过用旋转直驱电机连接螺杆的。用直驱的重大优点之一就是提高连接刚度,接了螺杆又退回了几步。为什么不直接用直线电机呢?

我想直线电机主要是力矩很难做得很大吧。另外成本也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D:
直线电机的力矩也可以做的很大,上万牛都可以,磁悬浮电车也是直线电机的应用。

直驱电机现在之所以比较贵其驱动器成本较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国内有很多做直线的厂家,但是真正能做好驱动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B:
驱动器的成本实际上蛮低的,关键是导轨和光栅尺

网友H:
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就两个字“垄断”。没有竞争当然没必要降价,国外厂家卖到国内的产品,如果没有同类产品竞争,通常每年都会涨价。但做客户一旦遇到很强的竞争对手,工厂立刻会给出特价,一般会差20%左右。这就跟中石化高价国内卖油,却低价向国外卖油一样。国内你没得可选,对不起,全要用我的;国外就不一样了,他卖的要比人家的还贵,谁买他的账阿。此外,如果采用中空轴的电机,丝杠端请采用双轴承支撑,否则电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直驱市场的暴利时代很快就会成为令人回味无穷的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驱市场的暴利时代很快就会成为令人回味无穷的过去。

希望这个时代可以早点过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