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 停机故障??

楼主(2009-11-26):
我公司用s7-300  315-2dp的CPU,可是当外部有限位开关接地时,经常引起CPU自动停机,程序里OB82,OB85,OB87,OB121,0B122都已经下载,我能不明白还有其他什么能够原因引起?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你把CPU接地线与24V地线的连接片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个OB/FC/FB下载时要安上下级顺序下载,或者全部选中一起下载。比如一个程序中有OB1和FC1,你若先下载OB1后下载FB1,当主程序调用FC1时就会出现CPU知道停机。你试一下清空cpu从新下载所有的块(选中所有的块一次性下载)!而且在OB1中plc下拉菜单中可以通过module informatin……查出cpu故障原因

网友C:
你的停机有可能是因为模块的电源短路或接地引起CPU模块丢失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