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380V进线断接的外型象电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09-11-26):
大家好,我380V的进线到驱动器后,马上进了一个外型象电感的东西,三根动力线每一根都进入这个空心圆环绕了一圈,然后进如了电路板.

想确定这个东西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这个动力线绕到线圈上时,在线绕空心圆环的地方,线被烧断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我自己换一根线,然后绕过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好,谢谢了 ,..

网友A:
就是个电流互感器,可以换的

楼主:
感觉不是电流互感器,更象滤波的

网友B:
380V的应该不存在互感器的应用,很有可能后面跟了一个直流电源部分,它的作用应该是滤波,可以参考电脑主板上的滤波线圈

网友C:
是不是 检测漏电的啊

网友D:
缺相保湖

楼主(2010-01-28):
怎么实现缺相保护的啊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滤波器。

网友F:
如果该磁环只是进了主电源而没有其它的绕组,那是滤波器无疑,否则就是电流互感器,通过观察你的图片,互感器的可能性极大。欢迎大家访问本人小站www.fix4u.cn

网友G:
从你的图片看上面好像没什么接线~~~应该是滤波的,是什么情况你也没说清楚,还不太确定。

网友G:
不过好像又是检测一样~~通常用来,如果上面接了4条线95%是检测。通常用来检测电流、缺相保护等等

楼主(2010-03-28):
一共是3根线,分别接到380V进线上

网友H(2010-06-17):
不是滤波就是检测电流,缺相啊什么的. 再细看那下面的线去向哪里就知道了啊

网友I:
消磁的啦!哈哈哈哈哈

网友J:
滤波器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