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24 端口波特率不小心设成187.5Kbps,无法通讯怎么办?

楼主(2009-11-26):
我刚买个二手S7-200CPU224(6ES7 214-1BD22-8XB0)学习用,下了一个程序到PLC,没注意那个程序的系统块端口设置波特率为187.5Kbps。结果下完程序后,我的电脑和PLC就通讯不上了。我的编程线只支持9.6K和19.2Kbps,现在在通信里一双击刷新通讯就提示找不到PLC。这可怎么办啊,原装编程电缆太贵了,偶买不起。还有什么办法能把PLC的端口波特率恢复为原来的波特率吗?求教啊

网友A:
原装编程电缆如果是串口的也没用,最多也只支持19.2,可能要用USB--PPI的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讨厌. 解决起来无非2种方法,

1, 找个能够支持187.5的通讯设备,将PLC口设置更改回来,例如CP5611,CP5612,很多国产的也支持这个波特率了

2,用microwin编程软件安装盘里面的wipout.exe,将plc数据擦除复位即可, 原理就是200plc上电瞬间是用9.6k波特率的.按照软件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不小心点错了,最佳回复应该是tfdsensor,他的第二种方法验证有效

网友C: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无论你个COM口从新配置了波特率还是从新定义了通信协议,只要让其状态转换开关打到停止位,CPU的COM口就处于默认的通信状态。

网友D:
找个存储卡和一台你连得上的S7 200CPU将应用程序(里面包括你要预设的通讯波特率之相关系统块数据)复制到存储卡上,然后把这个卡插到你那台连不上的CPU上,给CPU上电即可以你预设的通讯波特率实现通讯

网友E(2011-08-24):
我的主机是s7   226cn,和上面的问题一样设置了波特率187.5。它的上面有两个端口,用wipout擦除复位后,还是不刷不出主机?不知道为什么?wipout.exe该怎么具体操作。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