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相异步电机滑差?

楼主(2009-11-26):
云锋 怎样计算Y型异步电机滑差?
GK368 电机滑差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

XW:是不是所有异步电机都是滑差电机?

东方:不是所有异步电动机都是滑差电机。而把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称为滑差电机。它由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和电气控制装置三部分组成。见下图:

XW:他是什么原理?

东方:励磁线圈提供磁场,电枢中产生感生电流,于是拖住磁极转起来。

XW:和感应电动机的基本原理也是一样的呀。

网友A:
多谢楼主设专帖回复。

ABB的异步电机,用施耐德变频器控制,手册上介绍有几个参数设置是零点几倍电机滑差。如何设置?

楼主:
滑差概念和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S相似,

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S表达式为:

S=(n1-n)/n1

其中:n1为同步转速,n为电机转速。

那么在滑差电机中,负载的转速n’永远小于电机转速n,

滑差(slip)=(n-n’)/n

slip值在0~1之间,但因0%意味着没有滑差,负载转速和电机转速n一样,这当然不太可能。常见可以为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