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伺服电机码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伺服电机码盘是要接到伺服控制器中的,在刚上电的瞬间,伺服控制器并不知道码盘一转是多少个脉冲,只有等两个Z相信号出现才能计算得出码盘一转的脉冲数,是不是伺服控制器在电机转第一转的时候不能做速度和位置补偿?只有确定了码盘一转的脉冲数后,才能做速度和位置补偿?

网友A:
一般来说,码盘一转是多少个脉冲通常是要通过参数写在驱动器里的。

网友B:
不是,编码器产生的脉冲值都写在驱动器里,如果较精密地方一般使用绝对型编码器,每次工作前先回零位,增量型编码器除外

网友C:
绝对编码器上电时可以直接读出零位,增量式的需要回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