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程序状态监控时报通信出错问题

楼主(2009-11-26):
一个头痛的问题:

1.S7-200cn 224xp

2.usb/ppi cable (台湾产)

用SETP 7-Micro/WIN 上传和下载程序都没问题。

当用“程序状态监控”这个功能时,一开始都正常,10秒以后(有时候会长一点)经常会报:

“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关闭SETP 7-Micro/WIN 软件,和重新插拨下USB线。就又恢复通信。

初学者。请教高手这是何问题?

网友A:
2.usb/ppi cable (台湾产)

多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2.usb/ppi cable (台湾产) 210元买来的。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B:
是不是(台湾产) 产啊,呵呵

楼主:
对:wugangshi 关于

是不是(台湾产) 产啊,呵呵

内容的回复:

包装盒上印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