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18i系统数控机床主轴加速慢

楼主(2009-11-26):
我公司有一台发那科数控机床主轴加速特慢,编码器是好的,换了个新的不行,也没有报警,手动主轴旋转从0转到1200转需要25秒,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哪位大哥帮小弟一下啊,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任何报警那多半是主轴模块有问题,换个主轴模块试试

网友B:
发那科数控机床主轴加速特慢,编码器是好的,主轴是不是变频器驱动的

楼主:
我今天  已经查到问题点了,原因是主轴电机与主轴连接的皮带打滑所造成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