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变频器谁修过?

楼主(2009-11-26):
今修到欧陆690变频器显示欠压,找不到问题是哪里?那位朋友修过呀!请教一下呀!

网友A:
查电压检测电路, 及整流主回路.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数控系统、工业电路板

http://www.hzberda.com

网友B:
查电压检测电路, 及整流主回路.

欧陆690变频器==东元7300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