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400PLC中的SF BF 含义 越详细越好

楼主(2009-11-26):
SF BF 含义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SF——System Fault 系统故障
只要非总线故障都隶属于该故障,如果详细说明可能需要数百页说明文档。

BF——Bus Fault 总线故障
只要总线上的故障皆属于该类型,包括通讯对象的故障等等。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