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系统和光栅尺

楼主(2009-11-27):
请教各位师傅,那些牌子的光栅尺能和三菱伺服系统够成闭环控制?我只知道有海德汉,但我们单位想用其他牌子。希望大家能给提供几个。

网友A:
伺服系统本身就是闭环控制的,还要什么光栅尺呀

楼主:
我们用的是QD75定位模块,没有用测量装置。现在想加个光栅。

网友B:
三菱应该是可以接422输出的增量信号吧,几乎什么牌子都可以,选的时候还是要看精度/分辨率/速度/行程/应用环境之类的指标

楼主:
谢谢刘老师!你说的422接口应该是伺服放大器上的接口吧,我再查下资料看看,学习中。

网友C:
我这里代理HEIDENHAIN,RSF,市面上还有YENA ,FAGOR等品牌,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我联系。010-65545286

网友C:
在伺服电机上做全闭环,那电机驱动器上得有光栅尺反馈接口,还可以在上位控制器做全闭环。根据您选择的光栅尺反馈的信号区选择相应的模块八

网友D:
好像三菱的伺服不可以接入光栅信号哎

网友E:
MicroE光栅编码器,美国GSI,分辨率5微米到5纳米,最高速度可达7.2m/s,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北京慧摩森010-51734876,也可以发邮件zhufy@bjsm.com.cn

网友F:
海德汉的死对头不知道么?英国的renishaw光栅,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可靠的选择.

网友B:
海德汉的死对头不知道么?英国的renishaw光栅,

夸张了一些吧.

网友G(2010-01-04):
fagor也可,价格也会比海德汉有优势,当然比国产要高。 fagor配三菱,有增量的,也有绝对的。

网友H:
fagor敢说世界第二?那雷尼绍呢,呵呵,不敢苟同

网友I:
是否“世界第二”没有考证过,那只是fagor自己的说法。11楼的是fagor的人吧?!那自然是要拿“世界第二”来四处炫耀了

网友J:
世界第二!有意思!就像读书时从南方某名牌工科院校考到在读的xx学校的同学坚持认为南方的那所高校好,理由是在南方那所高校被称作小xx。

网友K:
要我来说,没有哪个最好,只有哪个适合。只知道HEIDENHAIN排第一,具体选择哪个品牌,选择进口还是国产,都是客户的实际使用要求说了算,达到了要求就是最好的,就是第一!

RSF与HEIDENHAIN生产工艺,尺子材料,扫描原理都一样,但价格要便宜好多。如果以前就用HEIDENHAIN, RSF是个不错的参考。

联系:songbudao123@163.com

网友L(2010-02-08):
英国雷尼绍光栅,性能和海泰汉可相媲美,欢迎交流  QQ:13725655

网友M:
雷尼绍是啥东东?长度尺制造精度最高达到多少?圆光栅最高精度多少?(别给我提分辨率,骗人的)。

16米的尺子,精度为正负5个微米的,价格多少?

网友N(2017-08-31):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不知道是选哪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