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

楼主(2009-11-27):
我用了一台台达VFD-M的变频器怎么一上电显示了8888后就没有显示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坏了吧

我也遇到过,但是显示什么就给忘了

换了一个

不过你先看一下变频器是否运行,如果运行的话那看看是不是面板松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你把开关电源上的电解电容换了,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D:
供电CPU的电压过低,CPU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