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组网求助

楼主(2009-11-27):
请问一下 各位大侠,采用S7-200系统 ,共有17套200,要求联网在工控机上最后组态,另外有要求在现场的17套PLC各配置一台TD400,要求能对对应配置的S7-200能在现场进行参数修改监视。 这种情况下用什么网络比较好啊。该怎么组网,200和TD400各在网络中处于什么地位啊。 谢谢

网友A:
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www.tianyue-china.com ,专业自动化公司 ,QQ:1012002703 。最简单的就是组485的网络啊,你的200什么型号啊,有两个COM口就好了,17个COM0连接起来,接到工控机。TD200各接S7-200 COM1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两个通讯口吧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用PPI组网的话 17+17就是34个站了 要加中继器吧。还有用PPI的话一个网段最多多远 就是从上位机到这个网段最后一台设备。  如果我设备离得比较远 我是否就要多加几个中继器了

网友B:
非常不好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站的访问速度极慢.最好的方式是你用两个口的PLC或者加个通讯模块(profibus或者以太网的).建议用以太网的

网友B:
总线上面某一个时刻仅仅允许1对通讯存在,也就是说这个公路上是单向并且仅允许一辆车通过.挂的站多的话,速度很慢,具体计算在西门子PLC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