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9-11-27):
安川变频器G7上电后,操作面板无显示,电机也不转。。

网友A:
安川变频器G7上电后,操作面板无显示,电机也不转。。

    无显示 电机能转  吗? 也能 那就是面板 坏了

 首先 检查 整流模块  看 直流母线电压 有 吗? 没有  检查 快熔  整流模块   有 电压震荡电路  看电源是否起震   电源管理芯片  uc 3844 不一定是 3844 但多数是 · g7 有点模糊 了    这种情况 一般维修 都不是很难  如果你一点基础 没有  建议 还是 别修  免得扩大故障 范围   如方便 可以拿过 我帮你看看

网友B:
同意141楼说的

网友C:
通电没有显示是吧,充电灯会亮吗,会亮就好修多了!如果没有的话看看整流烧了没有,检查主回路,没问题在看看电源有没有烧!有问题问我

网友D:
可能开关稳压电源部分损坏。

网友E: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动电阻、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电阻箱(柜)的 厂家,产品先后与西门子、安川、富士、施耐德、AB、ABB、丹佛斯、三菱、三垦、松下、台达等品牌配套。以上各种规格均有现货供应。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打搅之处,请多见谅!
网址:http://www.shguangnin.com
联系人:周小姐
电话:13661931827 / 021-51111727*8004
qq;1051041141

网友F: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