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桥式起重机绕线电机用过电流继电器,而不用热继电器。

楼主(2009-11-27):
为什么桥式起重机绕线电机用过电流继电器,而不用热继电器。

楼主:
为什么桥式起重机绕线电机用过电流继电器做保护,而不用热继电器。

网友A:
热继电器有反时限特性,过流继电器能瞬动~~

网友B:
过流继电器不仅保护电机,还保护线路

网友C:
两者原理根本就不同 ,过流继电器是产生磁场让保护电路动作,而热继电器是发热让弹片变形,过载能力比热继电器强,他的线圈线比一般热继电器的线粗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有反时限特性,过流继电器能瞬动能及时保护电路.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