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高手!施奈德变频器故障代码1LF含义及处理方法!急急急!

楼主(2009-11-27):
请各位工程师赐教!小弟新参加工作,由于没有维修经验,厂里的老设备瑞士磨床发生报警,没有维修说明书,发现是变频器有故障代码:1LF,该变频器型号为:ATV58HD12N4,故障代码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可能原因是:选择板与控制板之间的通信故障
可以试检查一下两者之间的连线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变频器不太清楚,关注中。

网友C:
我公司专营三菱变频器全系列产品,库存大量备件:功率模块、操作面板 电源驱动板、主控板、通讯连接线等,全新系列三菱A740/F740(30K-630K)长期现货提供!如需对产品进一步了解,请致电 13728303161 或 0769-82006311 蔡小姐 在线QQ:27227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