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低速下的扭矩

楼主(2009-11-27):
在低速情况下出力不够,一顿一顿的,不知如何调整参数?有没有办法?机械部分不更改。

网友A:
既然机械部分不能改,那你改电机的减速比咯。(或者加大变频器容量,调大低速电压以)

网友:
只能改电机了。。。.....

网友B:
可能是低速爬行,未必是低速力矩不足,提高增益,或者改善润滑,降低预紧试试。

楼主:
降低预紧是什么意思?请细说。谢谢。我用的是三菱伺服。

网友B:
降低导轨或丝杠的预紧力。

如果不改机械系统,就先试着调整增益,只要系统不振荡,就尽量往高了调。

楼主:
日系中哪个低速性能好一点的,不会爬行。

网友C:
松下伺服应该要好些

网友B:
试试松下A5,安川Σ-V,都是20位编码器,Σ-V的名义速度检测能力可以达到0.45rpm,空载速度稳定度在2×0.45rpm左右。

不过爬行可未必仅仅是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没办法,只能改改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