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1-27):
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我们这的一台设备原来用西门子6RA70单象限调速器控制一台220KW直流电机,用编码器测速,现在想增加反转的功能,我用接触器控制励磁和编码器的相序,用一个开关控制接触器的通断,试验的时候能正反转,但没用一天调速器励磁可控硅就爆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直接通过接触器切换时,励磁线圈的反电势在没有吸收回路的情况下,接触器断开时在触头两端产生过电压肯定会烧可控硅。可以采用直流接触器切换(触头两端应接反向吸收二极管)。

网友B:
你在正转转成反转的时候让磁场转换接触器延时长一些,越长越保险,得让电机的乘磁消失掉再接通反向磁场....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哈哈,谢谢指教。还想问一下,直流接触器除了有对触点的灭弧功能外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和交流接触器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