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气动调节阀

楼主(2009-11-28):
工作原理:DE/3M系列定位器的动作是基于力平衡原理。如图所示DE/3M系列定位器和双作用执行机构的连接图。增大电气转换器(1)的控制信号,作用在膜片(2)上的气压增大,拉长反馈弹簧(3)引起滑阀(4)位移,A腔气压增加活塞杆伸出,反馈弹簧与杆(5)相连随之伸展。只有滑阀受力平衡,也就是反馈弹簧的负载等于控制气压作用在膜片上的力时活塞杆移动到一个稳定的位置。
零点调整:通过调整螺杆6而改变弹簧的拉力,从而改变零点的位置。
量程调整:通过调整螺母7改变弹簧的有效长度,刺耳妄称历城调整。
作用方向:信号增加时,输出轴向外伸出。
SA/CL-1气动执行机构

工作原理:图中1隔膜2弹簧3滑阀4拉杆5曲柄6正方作用转换开关7凸轮片8调整螺栓9旁通阀10调整滚柱
在平衡状态时,作用在隔膜上的信号压力和弹簧压力相等,当信号压力发生变化时,隔膜带动滑阀移动。如图,当信号压力增加,滑阀向上移动,气缸底端进气,顶端排气,活塞向上运动,输出轴伸出,带动凸轮片向上移动,通过曲柄使弹簧压缩,从而使作用在隔膜上的压力增加,当弹簧压力和信号压力一致时,滑阀回到平衡位置,此时活塞;两端压力相等,因此保持在这个平衡位置。

一般情况调整上图7凸轮片终端的螺丝距离,7凸轮片与气缸动作方向相反,就是说如果调整螺丝后7凸轮片向后移动,气缸杆就向前移动伸出;如果调整螺丝后7凸轮片向前移动,气缸杆就向后移动缩回。这是简单调整方法,如不行再用下面方法调整。
零点设定:排除空气供给和信号:取下定位器盖上的4个螺钉。确定执行器杆是缩进极限行程点上。如有必要,由旁通阀和人工将杆移到极限动程点上。检查滚柱10是否在凸轮倾斜部分的起点上。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则旋松螺母并使滚柱移动到凸轮倾斜部分,改变弹簧的预负载。旋上并锁定螺母,关闭旁通阀,向定位器供气(最大0.7Mpa)并将信号设定在0.02MPa。旋松螺母和调节控制螺钉8,直到执行器开始移动,锁紧螺母。
量程设定:向定位器供给空气(最大0.7MPa),将控制信号调节在0.02MPa,核实执行器行程(信号0.02-0.1MPa,行程0-100%)。如果执行器在采用一个0.1MPa信号时没有完成其整个行程,则旋松螺母10并将滚柱移置其狭缝中,旋上螺母。如果在没有到100%信号(0.1MPa)的情况下,执行器到达行程位置的终端,则移置柱10到左边。
必须执行一个新的零点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