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看三相电动机铭牌

楼主(2009-11-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1、型号Y—112M—4Y——异步电动机112——中心高度(毫米)M——机座类别(L长机座、M 中机座、S短机座)4——磁极数2、额定功率PN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运行时电动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瓦或千瓦。UN1、IN1、hN、cosjN分别为电动机额定的线电压、线电流、效率、功率因数。3、额定电压UN1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运行时定子绕组所加的线电压,单位为V或KV。4、额定电流IN1 指电动机加额定电压、输出额定功率时,流入定子绕组中的线电流,单位为A。5、额定转速nN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运行时转子的转速,单位为r/min.6、额定频率fN 规定工频为50HZ。7、额定功率因数cosjN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状态下运行时定子边的功率因数。8、接法 指电动机定子三相绕组与交流电源的联接方法。9、防护等级 指电动机外壳防护的型式。1)型号 产品型号是为了便于设计、制造、使用部门进行业务联系和简化技术文件中产品名称、规格、型式等叙述而引用的一种代号。主要由产品代号和规格代号构成。(1)产品代号由电机类型代号、电机特点代号和设计序号组成。电机类型代号用:Y——表示异步电动机;T——表示同步电动机。电机特点代号是表示电机的性能、结构或用途而采用的汉语拼音字母。如YB:B表示隔爆型。设计序号是指电机产品设计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J2、JO2:2表示第二次设计。(2)规格代号是用机座号、中心高、铁心外径、机座长度、铁心长度、功率、转速或极数等表示。机座长度的代号采用国际通用字母符号表示:S表示短机座、M表示中机座、L表示长机座。铁心长度的代号用数字1、2、3……依次表示。(3)特殊【wiki】环境【/wiki】代号各种特殊环境条件所用代号按有关标准选用,如TH表示湿带环境条件。产品型号举例小型异步电动机Y 112S—6规格代号:表示中心高112mm、短机座、6极产品代号:表示异步电动机中型异步电动机Y 355M2—4规格代号:表示中心高355mm、中机座、2号铁心长、4极产品代号:表示异步电动机大型异步电动机Y 630-10/1180规格代号:表示功率630kW、10极、定子铁心外径1180mm产品代号:表示异步电动机户外化工防腐用小型隔爆异步电动机YB 160M4 WF特殊环境代号:W表示户外用、F表示化工防腐用规格代号:表示中心高160mm、中机座、4极产品代号:Y表示异步电动机、B表示隔爆型2)额定功率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的输出机械功率,就是轴端的输出功率,表明该电机的出力大小——即电机容量(用kW表示)。3)额定电压 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的线端电压(用V或kV表示)。国家标准规定的电压等级为220、380、1000、3000、6000、10000、13800、20000V等。电压等级的选择,主要是根据用户所在地的电源情况而定。电机容量越大,选择电压应该越高。否则,因为电流太大,制造有困难。容量越小,选用电压应该越低。否则,因线圈匝数太多、电流太小,制造也会有困难。目前,交流电机选用的最高电压为10000V。4)额定电流 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的线端电流。它表示电动机输出额定功率时,其负载的大小(用A表示)。5)额定频率 是指电机在额定运行时的频率,实际上是指电网的频率(用Hz表示)。我国是50Hz;朝鲜为60Hz。6)额定转速 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的转速(用r/min表示)。所谓额定运行 就是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负载下的运行。电机的额定同步转速,由电网频率f和电机的极对数P来决定。同步转速n1=60f/P。当f=50Hz时,不同极数电机的额定转速分别为下表所列数值。极数(2P) 2 4 6 8 10 12 14 16 18转速(r/min) 3000 1500 1000 750 600 500 428 375 333极数(2P) 20 24 28 30 36 40 48 56 60转速(r/min) 300 250 214 200 167 150 125 107 100由于异步电机存在转差,所以电机的实际转速都低于同步转速。转速的选择,由用户根据被驱动机械的需要而定。7)效率η 为满载时电动机输出机械功率与输入电功率之比,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它反映电机运行时电能损耗的大小。8)功率因数COS电动机输入有效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它反映电机运行时从电网吸收无功功率的大小。功率因数的大小,由无功励磁电流的大小决定。一般相同转速的电机,容量越大,功率因数越高;相同容量的电机,转速越高,功率因数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