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触摸屏,我能不能通过一个M的触发来更换画面

楼主(2009-11-28):
请教关于台达触摸屏,我能不能通过PLC的一个M的触发来更换画面 ,
比如说我现在在B画面,出现故障后要马上回到A画面,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用报警来这样对应,

也可以在PLC内判断

当M位on的时候 给换画面寄存器赋值来实现页面切换

  呵呵 ftp.delta.com.cn

账号:20024d

密码:down24

这个网站上里面有delta-HMI文件夹,包含了人机视频教程,可以参考控制区和报警教程。(~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