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J2S- 伺服能改容量吗?

楼主(2009-11-28):
    各位师傅!!     小弟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750W的马达,不知好坏. 但手上有一个400W的驱动器.
不知能不能改参数来试机.

马达是:HC-KFS73
驱动器:MR-J2S-40A

网友A:
日系伺服系统一会i绑定驱动与电机的配套关系,上电时要校验电机编码器中存储的电机信息,除非某个规格的驱动器允许带多个规格的电机,否则没戏!

楼主也不妨亲自试试,体会一二。

网友B(2010-06-17):
不可以滴!!!!!!!!!!!!!!!!!!!!!!!!!!!!!!!!!!!!!!

网友C(2011-12-10):
有人可以改编码器ID的。技术问题

网友D:
不能连接,会报警的

网友E(2013-02-18):
我可以改编码器的ID,

只是我想问一下你:如何解决电机线圈的问题???

如果把编码器改为KFS43,那用KFS73的机身,会烧驱动器的模块!

网友F(2013-07-09):
  编码器ID是可以改的,最好是大点功率的伺服拖小点功率的电机,不然容易烧功率模块。我这边是专门维修三菱的,有意者可加QQ: 237640369

网友C:
一个伺服可以测试全系列的马达

网友G:
好像在驱动器里面需要做改动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