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09-11-28):
三菱FX-2NPLC与MR-E系例伺服组成的简单定位,以前伺服的控制24V电源与其他传感器,继电器共用一个开关电源时,伺服定位老是受到干扰而产生定位有很大的误差。而后来把伺服控制24V用电与传感器电源分开用开关电源就解决了干扰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显然是因为您的继电器/传感器影响了电源啊

网友B:
学习了,我现在用3U也出现了定位很大的误差,是不是也是干扰的问题,我伺服电源用的是PLC上的24V,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