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440变频器老报故障问题

楼主(2009-11-28):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所管辖区域的一个混匀配料圆盘变频器,老报F0003故障,已测过电压或电流都没问题,也换过变频器。但故障还是一样啊,不定期的报此故障。有时一天报好几次,有时就不怎么报了。请大家救救小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负载有否冲击,可适当延长启动加速时间

楼主:
具体是哪个参数?

是不是斜坡上升时间啊

网友B:
电网电压有问题,qianyaguzhang

网友C:
1.附近有无干扰性设备? 2,电网电压波动太大,

网友D(2010-01-12):
可能的处理方法:观察输入/输出电抗器是否接头松,使缺相;负载是否运行不平稳;制动单元是否不工作

网友E:
电机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电网电压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