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28):
各位师傅好!

我今天遇到了一台富士5000G11有输入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还有望大家的指点的。谢谢!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啊?是富士变频器里面的原件。

楼主:
下面还有几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电阻20欧30瓦2不知道3电阻90瓦100欧4六路功率输出模块(50a/1200v)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哦。这又是什么啊?

楼主:
是电容吗?起什么作用呢?谢谢指点。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吗?

楼主:
还是这个问题 太简单了啊?

网友B:
逆变模块有坏吗去查一下

网友C:
自己上网上查一下期间的说明书  一看就懂

网友D:
模块没有坏的话,换一块主控板试一下

网友E:
你好!

        维护信息栏中看到EDC=540v吗?欠压的话肯定无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能运行?

网友F(2010-09-03):
那黑色的是电抗!  一般模块坏 会出线无输出故障!~

网友G:
模块坏了吧。富士通病,量着是好的,实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