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与WINCC通讯慢是何原因

楼主(2009-11-28):
请问各位大侠;s7 -200与WINCC通讯慢是何原因,我用的是PPI通信电缆,在WINCC界面点一个按钮,S7-200 要6秒才有输出

网友A:
你用的访问协议是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串口通讯PPI

网友B:
还有你的通信电缆有多长?

楼主:
我的通讯电缆1米5,有带光电隔离的RS485转232接口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个是不应该的。。是不是wincc传输数据有点多。点数太多了。造成的?

网友C:
可能不是通讯的原因,可能是程序有误,或地址错误!

网友D:
通信部会那么慢吧,监视一下

楼主:
用编程软件通讯也很慢,是不是工控机中病毒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谢了

网友E:
 zhe shi lao mao bing ,please use  CP243i, see www.dl-winbest.cn

网友F:
把屏上每个画面的数据采集周期做成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主要是由于数据太多造成的!

网友G:
WINCC通过PC ACCESS与S7-200通讯。WINCC读OPC的数据。OPC里可以设定访问周期。我用过WINCC和S7-200配合,没有发现通讯慢的问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问题可以周济电气:QQ:4027 61721.

网友H:
请楼主检查看看,WINCC上有没有存在某个S7-200不存在的变量地址。WINCC试图访问S7-200并不存在的变量地址,会花费许多时间。

网友I:
看下波特率,设高一点看看,另外线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0-01-30):
上位机和S7 200通讯也慢

网友J:
都在一台电脑吗?若在一台,查查毒!不是,查查PLC程序,是不是有不没有使用的子程序等等.

网友K:
你的wincc 的触发器事件是不是可能太长,默认好像是2S。

或者你的PC ACCESS的刷新速率太慢。

网友L:
有多少台200与WINCC通讯?

网友M(2010-06-26):
我用的是WINCC6.2SP2的版本,以太网通信,切换画面慢,和变量多,采集周期都一样有关系吗?

网友N:
记得网上有个人出一个200与上位机通信的各种方法的总结。

网友O:
有可能是存在空连接,将没连接的项目去掉,只留下实际连接,速度就快了

网友P:
明显有问题。民,刷新应该1到2秒,

如果是原装PPI线(500元),可以设成很高的通迅速率  9600* K,K能达到10,

如果是国内仿制PPI线(100元),速度只能9600,刷新速度2秒

楼主(2010-08-02):
这个问题我已解决,要把原来编辑WINCC项目时间改成同电脑时间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Q(2011-03-16):
请问什么是“编辑WINCC项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