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g9s22kw通电显示invt的老故障

楼主(2009-11-28):
一台G922KW的变频器,上电跳INVT。交流接触器不吸合。按INVT的故障流程检查,VPN有负的2.5V电压。主板C34两端也有负的2.5V电压,电压检测上的330排阻也检查了,没有问题,电源电压也正常。更换过主板和电源驱动板,显示INVT后显H.00在最后显SPI。请问该故障如何检查。

网友A:
说明还有故障没有解决好,仔细检查检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缺项!你大概是两项380V电源吧!

网友C:
检查下面有一块小的缺相板是否有问题!一般它有问题!

网友D:
楼上说的没有错,请检查一下缺相板。

楼主:
以上楼主都说的没有错,我有用两相电源来检修的。我这没有三相电源,但原来检修INVT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参数又不能修改)

网友B:
可能是下面一块电板有问题,上面好像有几只光耦,需要并掉!你再看看!

网友E: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动电阻、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电阻箱(柜)的 厂家,产品先后与西门子、安川、富士、施耐德、AB、ABB、丹佛斯、三菱、三垦、松下、台达等品牌配套。以上各种规格均有现货供应。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打搅之处,请多见谅!
上海广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shguangnin.com
联系人:周小姐
电话:13661931827 / 021-51111727*8004
qq;1051041141

网友F(2010-04-12):
CPU坏了 !   刚修了个GS 的变频器, 换了个 CPU 好了 !

网友G(2010-05-17):
主板存储器坏了  也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H:
小板子上的贴片单结晶体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