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N与eviewMD204的程序通信

楼主(2009-11-28):
我在学习EVIEW-MD204LV2的编程!可我有好多问题不明白?

我在EVIEW的屏上写了M10控制起动PLC的Y1可是我写进去就是没办法控制!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用的PLC是FX1N的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图做的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否通讯成功了

好好看看手册

www.ytleader.cn

网友B:
感觉通信未设置好11111111111

网友:
eview有详细说明的楼主仔细看看。。先做一个最简单的置位按钮来判断通讯是否打通。否则一切免谈。

楼主:
我上面那个就是个最简单的置位按钮啊!

楼主:
PLC通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