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9-11-28):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会遇到许多有关电机应用方面的问题。比如:在购置电动机时怎样选型,如何来选则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就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作出以下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就是电机结构形式的选择:
我们主要是根据使用环境来选择电动机结构形式:
1.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一般采用防护式电动机;在粉尘较多的工作场所,采用封闭式电动机;
2.在湿热带地区或比较潮湿的场所,尽量采用湿热带型电动机;
3.在露天场所使用,采用户外型电动机,若有防护措施,也可采用封闭式或防护式电动机;
4.在高温工作场所,应根据环境温度,选用相应绝缘等级的电动机,并加强通风改善电动机工作条件;
5.在有爆炸危险场所,必须选用防爆型电动机;
6.在有腐蚀气体的场所,应选用防腐式电动机.
其次,是对电动机类型的选择:
不需要调速的机械装置应优先选用笼型异步电动机;
对于负载周期性波动的长期工作机械,宜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
需要补偿电网功率因数及获得稳定的工作速度时,优先选用同步电动机;
只需要几种速度,但不要求调速时,选用多速异步电动机,采用转换开关等来切换你所需要的工作速度;
需要大的起动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机械,宜选用直流电动机;
起制动和调速要求较高的机械,可选用直流电动机或带调速装置的交流电动机;
需要自动伺服控制的情况下,需要选择伺服电机。
再其次,我们来看看电机转速的选择:
电动机转速应符合机械传动的要求。在市电标准频率(50HZ)作用下,由于磁极对数不同,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有3000r/min,500 r/min,1000r/min,750/r/min,600r/min等几种.由于存在转差率,其实际转速比同步转速低2-5%.
因此,选择电机转速方法如下:
  对于不需要调速的机械,一般选用与之转速接近的电机,这样电机就可以方便地与机械转轴通过联轴器直接连接;
  对于不需调速的低转速的传动,一般选用稍高转速的电机,通过减速机来传动,但电机转速不应过高.一般,可优先选用同步转速1500r/min的电机,因为在这个转速的电机适应性最好;
您的机械装置的输出转速比较低而电动机的转速又很高那怎么办?
  那您就要考虑使用带减速器的电机(马达)或者和减速机配套使用!建议您选用进口的品牌电机及减速机,因为国外的技术较好地解决了电机、减速机体积外型大的问题。进口机结构紧凑,安装空间小,质量好,在这点上有突出的优点!
  对于需要调速的机械,电机最高转速应与机械最高转速相适应,可以直接传动或通过减速机构传动.
还有,您也可以考虑使用变频器来拖动电机实现调速,这样既节能又可以实现自动伺服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下电动机容量的选择:
电机容量说明它的带负载抗过载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选取比较高的容量,这样电机的抗过载性能会更好些!
通过我的介绍您知道如何来选择电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