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参数锁定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我们厂的台达变频式用在链条传送上的 把频率设置好了以后 频率的更改可以直接在面板上操作,直接按上下键就可以更改,所以就有员工自己改,我想把调频率的锁住需要怎么操作(当然我自己改的时候还要能解开)

网友A:
你可以用面板锁!面板锁了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B:
方法有很多啊!1、选择远控,就是不用面板操作。再调节下限频率,就是你工作需要的频率啊!就可以了。看他还改不改的了!

网友C:
00-02改为8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