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三肯变频器?

楼主(2009-11-28):
今天遇到一台110KW三肯变频,开关电源一路K1317击穿,前端一个22欧2W的电阻断开,其余没发现问题,更换新的元件后,一切正常,随带模块空载运行20分钟没问题,第二天早上送到现场后上电正常,设备由于要加热,中午电话打过来报欠压,过去一看K1317又坏了,电阻也断了,这次多了一个1欧和100欧的电阻,更换新的元件不能工作,可能M51996AP这个元件也不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帮我分析下了,还有可能是那里有问题?环境是相当的恶劣.

网友A(2010-07-06):
场管坏 一般m51996也避免不了 还有到场管g极的电阻坏或变值你可以测量一下驱动波形  还要查一下尖峰吸收回路和开关变压器及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