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4-20mA控制输出怎么用

楼主(2009-11-28):
温控仪4-20mA控制输出怎么用

网友A:
你是想知道怎么编程控制还是想知道他的作用

网友:
同上。。。不知道楼主的实际目的。

楼主:
想知道他的作用,比如如何控制发热器

网友:
看这个4~20mA的输出目的是什么。一般连有类似晶闸管等“执行机构”来控制温度。

网友B: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

网友C:
4-20ma驱动触发器

触发器到可控硅(根据单相、三相、[三角、星形接法])!

这样可得到对应的输出电压,达到调节加热功率的目的!

网友D:
所谓控制输出这个概念,表面看上去作控制用,其实就是检测,4~20mA电流对应相应的量程范围,得到某一点的数值后,可以通过温控仪的设置功能,一般是电流输出给其他的检测仪表或者是通过编程模块驱动其他设备

网友E:
4-20ma 电流如果是控制输出,那么它必然后面要接一个可控硅电压调整器,或者是别的执行机构。如果是信号输入,那就应该是有变送器送过来的标准电流,作为控制用的信号。

网友F:
就是用来控制执行机构的,例如变频器的频率,阀门的开度,晶闸管的导通角之类的

网友G(2009-12-30):
可以控制一些装置,如加热中控制可控硅

网友H:
温控仪4-20mA控制输出干什么用,这个你从中国的汉字基本可以理解的,一、温控仪?这个当然是控制温度的,首先它的传感器接受的温度反映的在表上,根据实际情况它输出是4-20mA,首先你要了解工艺,若工艺要求是300C°那么当温度低于这个值时就需要加温,那么加温就不好说你怎么加了,比如用4-20mA调节比例阀,这是蒸汽加温或是煤气,或油等等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I:
4-20mA,具体是你看做输入,还是做输出!有兴趣的可以加QQ:825059114,做输入接入PLC或采集设备,输出直接用来接执行结构!这里面猫腻很多

/60y/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J:
可能说的输出控制执行器吧,一般的都接移相触发模块,主要是控制大电流的负载

网友K(2010-02-20):
看你希望做什么?可以用作控制输出设备的种类很多,如:通过控制可控硅触发器去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实现加热器功率控制和温度控制,也可以通过移相触发或过零触发的模块及仪表去控制可控硅,实现上述温度控制。也可以直接控制电动执行机构改变加热介质的流量,实现加热设备温度控制。还可以控制电气转换器的输出气压信号,改变气动薄膜调节阀的开度,改变加热介质的流量,实现加热设备温度控制。等等。有兴趣你可以看看我博客中工控技术文章,我有过一些类似介绍。我的博客地址是:http://zjjwygrs.bokewu.com,中文名:阳光榕树。需要帮助可以留言我尽可能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