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三菱PLC移位命令的应用

楼主(2009-11-28):
求高手讲解三菱PLC移位命令的应用

本人搞设备维护改装电气自动化3年现在正学习PLC编程,现关于移位命令不是很了解有高手帮下。。谢谢了!

网友:
移位分为左移和右移。再分为循环移位和非循环移位。循环左移:如11010010.左移移位则变为1010010  1。最后移位1是原数最前移位1移到后面。循环右移就是0 1101001。最前位0是原数最后一位移至最前。

非循环移位还是11010010.左移则是1010010 0。原数集体左移意为。但是末尾用0来补充。同样右移也是类似。

一般情况不带进位的话。左移就是原数乘以2。假如大于数据位数则减去最高值。右移则初二减余数。如原数11010010(十进制210)非循环左移后10100100(164).210*2-256=164

网友:
命令就不说了。记不住。。。。原理是这么回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