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西门子200,觉得也不怎么样,连SPD指令都没有

楼主(2009-11-29):
           原来用三菱FX1N的,有SPD指令可以很方便的测量脉冲频率,原以为西门子的水平肯定有这些基本指令,可是这个真没有,郁闷!不知道在程序中应该怎么写才能解决这问题,有高手指点一下啊,不然以后再不能用西门子了

网友A:
用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计脉冲数。

网友B:
只好自己数了。。。。。。。。。。。。。。。。。

网友C:
有些功能是没三菱的用的方便。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西门子有一些功能的命令做的确实不太好用,不够明朗简介。

网友E:
请问论坛的自助资料库在哪里啊?

网友F:
德国人与日本人的思维不一样嘛,只能说你用惯了三菱,再用西门子的就不太习惯。以前学三菱用三菱起家的,后来搞了用西门子的就不想用三菱的,小型的人家要三菱的就建议用其他的,例如台达等的,便宜点,只客户非要用或修改人家程序用下,其实三菱也不错,用过起码也不低于一百台的,控制逻辑性强的,比如说步进指令,用它编程是很好的,很方便。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