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特VF10-55G3 显示OC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29):
格力特VF10-55G3 55KW  运行一段时间(几小时或几天)出现OC故障,复位后又可运行一段时间,是不是电流传感器检测出错引起??

网友A:
你用钳形表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你在看工作时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如果相差不大。就不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驱动电路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B:
OC故障是过电流的意思呀!

网友C:
格力特变频器有通病OC故障,我有次买新的他也跳OC故障,这种故障比较难搞,有一次一台30KW到上海格力特公司修三次都没修好,最后把模块全换掉好了!

网友C: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驱动电路问题,你把驱动电路检查一下!我的电话13951131645

网友D:
1.电流传感器或连接线

2.驱动电路老化

3.现场有干扰

4功率模块或电路板接插件是否没拧紧或有松动

5控制板上电流检测电路不良

楼主:
对:华东工控 关于

你用钳形表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你在看工作时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如果相差不大。就不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驱动电路的问题大一点。

内容的回复:

哦,好的,谢谢哦,我试试!

楼主:
对:plq 关于

OC故障是过电流的意思呀!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它老是显示这样,要找出毛病,修好来呀!

楼主:
对:WYG589178700 关于

格力特变频器有通病OC故障,我有次买新的他也跳OC故障,这种故障比较难搞,有一次一台30KW到上海格力特公司修三次都没修好,最后把模块全换掉好了!

内容的回复:

看样子,这大概是格力特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这种现象可能是驱动电路问题,你把驱动电路检查一下!我的电话13951131645

恩,好的,谢谢啊,我先试试,不行我再打你电话!

楼主:
对:service800 关于

1.电流传感器或连接线

2.驱动电路老化

3.现场有干扰

4功率模块或电路板接插件是否没拧紧或有松动

5控制板上电流检测电路不良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啊,我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