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调压和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09-11-29):
在铸造吊上起升机构大多用定子调压,为什么不用变频?

另外,定子调压装置国产的能大量应用在起升机构上,为什么不敢用国产的变频器,仅仅是因为定子调压比变频器发展的早,技术更成熟吗?

看了几款国产的定子调压装置,感觉内部结构都基本相同,软件控制上也是大同小异,各个品牌的优势都是什么?像大连美恒,温久久,

鞍山起重,长沙奥拓等。

网友A:
定子调压产品技术成熟,在大吨位上价格比变频器便宜,且保留了绕线电机的基本性能,在国内还有一定市场

在国外基本上已经被变频器取代。

网友B:
我有定子调压装置的资料,控制方式是西门子的。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资料发给您。

楼主:
楼上的,你的资料是定子调压装置内部的原理图,还是在行车上的应用原理图啊?

网友B:
包括内部原理图及应用接线图。

楼主(2010-10-09):
楼上的能把资料发我邮箱吗?

xiaolong981@tom.com

网友C:
楼上的能把资料发我邮箱吗?

nbdgqz@126.com

网友D: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10-11-13):
楼上的能把资料发我一份吗?学学,谢谢了

qbj415@163.com

网友F(2011-01-13):
选用定子调速还是变频器调速主要是根据设备的工况决定的。如需要比较平滑的速度变化,变频调速是首选。但变频调速的设备成本要远高于定子调速的设备成本。具体选择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但变频调速是发展的趋势。

网友G:
大连美恒数字调压装置会出现意想不到后果,要小心啊!自动会有输出指令,引起下降接触器吸合制动接触器打开,钩子下落。

网友H(2011-03-04):
电机功率越大,调压越便宜,相反变频器价格非常昂贵。不过变频绝对是以后发展的趋势,国外已经把调压淘汰了。

网友I:
变频成本高,再就是使用环境限制多,维修难度大,定子调压装置则相反!

网友J:
第一,定子调压对环境要求不是那么高,变频器则要求较高,也就是说恶劣环境下用定子调压比变频器要好。

第二,小功率的情况下变频器价格与定子调压价格差不多,甚至比定子调压还要便宜。所以功率越大用定子调压越省钱。

第三,定子调压适用于对老的起重设备改造,可以不用更换电动机,仍采用老的YZR绕线电机即可。

第四,对调速比要求在1:10以上的起重机,应当选用变频调速。定子调压一般达不到1:10以上。

网友J:
铸造吊刚好环境比较恶劣,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比较大,1:10的调速比都能满足要求,所以宜采用定子调压调速。

网友K(2011-08-17):
给我发一份,我也想学学,谢谢

网友L(2011-10-30):
麻烦给我也发一份邮箱anmachen@sina.com谢谢

网友M:
有资料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发一份    谢谢!

网友N(2015-09-07):
引用 网友B:
我有定子调压装置的资料,控制方式是西门子的。感兴趣的话...

你好!我也是做工控的,我非常感兴趣你的资料,希望能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14278490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