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画面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我现在使用的是MT5600T,怎样让logo画面全屏显示?

网友A:
做一个跟屏幕一样大的LOGO就行了

楼主:
但是画面大了软件会提示图片超出限制范围,只能放一些像素很低的

网友B:
你LOGO图片的长宽像素乘积不大于130000就可以

网友C:
MT5600T是不支持全局Logo的。

网友D(2010-10-18):
可以把LOGO的底色和背景色做的一样 , 看起来就是一张图片啦,我就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