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如何用数控机床做一个曲线切割?

楼主(2009-11-30):
请问一下,数控机床如何做曲线切割?我在用西门子的定位模块的时候,感觉总是直线切割,如何让机床做出曲线切割的图案呢?

是要数学函数吗?比如切割成一个圆(不用旋转刀),或者切割一个无规则的曲线,如何对数控机床编程?

网友A:
一般采用多段短直线拟合

楼主:
那不是要编写很多的步数才能实现啊?

网友B:
如果是非规则曲线 可以用很多小的直线来拟合,不过一般都有圆弧插补 可以直接使用。不过要自己写前面译码程序 把标准G代码翻译成 你的系统能接受的数据格式。

网友C:
可以用宏程序实现,前提是所加工曲线可用函数方式表达

网友D:
曲线肯定是要用很多的步数才能实现的。个人以为,用定位模块就不要惦记曲线切割了,用个带插补的模块吧。

网友E:
直接采用两种联动的数控系统就好了!方便地很!

网友F:
你的数控系系是CNC的还是NC的,基本同意6楼说法,其次要用到宏代码,单纯两轴联动不能解决问题,还要看看你的加工精度和加工要求

网友G:
我原来做电火花数控机床的,有专门的 编程软件。。直接在三维软件 绘制图,自动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1-04):
你是做样条曲线么?如果那样,就需要系统支持这样的曲线。

西门子840D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fagor8070也支持样条曲线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