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力控

楼主(2009-11-30):
前几天根据客户需求,做了个短信报警的试验。完成后考虑过程中有些周折,如果仅凭力控的帮助文件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把过程讲一下,有做同样的可以作为参考。

基本模式如下:

压力变送器——>采集器——>交换机——>无线网桥——>无线网桥——>PC(力控)——>GSM短信模块

压力信号4~20mA,进入采集器,采集器以太网进交换机,进入无线环境。无线网桥接收,PC使用力控用TCP-MODBUS采集数据。GSM短信模块连接PC串口。力控内部程序控制发送手机短信。

重点说下力控怎么做。力控后台有个短信报警组件。我用的是力控6.0SP1的短信模块。只有6.0SP1或者往后版本采油短信模块。

在IO设备里选择短信模块,siemens tc35,定义短信猫连接的串口。数据库定义变量,这里要注意定义变量要定义DESC,不是PV。定义好发送、手机号和短信内容就可以了。(不要设置短信中心号,力控已经设置了,我当初设置了,反而不成功。),建立一个按钮,左键动作如下即可。

send.DESC="1";

photo.DESC="+86138XXXXXXXX";

text.DESC="报警";

总结下其中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1、要用到6.0SP1版本才有。

2、定义变量要定义DESC。

3、设置发送、手机号、和短信内容即可。不要设置短信中心号。

4、还有就是动作语言里如果要做复杂的控制的时候,就是不要周期执行一个始终执行的程序。例如1000MS发送一次短信,这样可能就发送不出去。还有如果要群发的话,就只能借助于定时器或者计数器,延时几秒后再发送。

如果需要程序例子或者做工控交流,可以加我QQ21131655。注明工控即可。

网友A:
标题没定义好,改不了啦。。。。应该为怎么做力控的短信猫报警。抱歉

网友B:
找力控技术支持.找不到的话我可以帮你找!!!!!!!!!!!!!!!1

网友C:
呵呵,我最近就在做这个内容相似的项目,好象没遇到什么问题呀

网友D(2020-02-20):
谢谢大神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