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无法修改值,请求支援

楼主(2009-11-30):
大家好,我刚弄来个315-2DP做调试用,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M1.0常开触点接M1.1线圈,程序下载运行后无法在线修改M1.0的值,提示是【DOA1】功能在当前保护级别中不被允许。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请将你的PLC的开关拨至RUN-P,即调试模式,而不是RUN运行模式。

Regards

网友B:
很古老的PLC版本。还是带钥匙的吧

楼主:
啊,谢谢专家指点,我的是2AF02版本的,原来如此。非常感谢你们的指点。我都不知道RUN-P和RUN有什么区别,要去看看手册了。

楼主:
老是老了点啊,不是拨动开关,是旋钮的。希望和新的不要有太大的区别,我就个人学习用来着。

网友C:
对:gdy007 关于

啊,谢谢专家指点,我的是2AF02版本的,原来如此。非常感谢你们的指点。我都不知道RUN-P和RUN有什么区别,要去看看手册了。

内容的回复:

RUN-P模式下可以在线修改程序,而RUN不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run-p的这个P就是编程的意思。。

网友D:
在线的话 无法修改,当PLC在STOP的状态下才可以修改.当你修改好了以后在把PLC的模式改到RUN  就可以拉!

网友E:
从哪买的……?

网友F:
咱也算是跟着学习了一点知识

网友G(2011-11-24):
我用仿真软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