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GPPW软件

楼主(2009-11-30):
我的电脑系统是XPSP2,在安装GPPWV7.0和其他版本时,先安装环境,点击文件夹的SETUP.EXE没有任何反应,点击其他文件夹的SETUP.EXE也没有反应,那位高手能帮帮我解决这个安装的问题,谢了!

网友A:
换个电脑试下看看。。。。

网友B:
系统有问题。重做系统。

网友C:
三菱的软件是要求先装那个环境的软件,然后在安装主程序。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D: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有没有setup.exe进程,如果有可能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E:
重新下载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