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电机的温度传感器如何安装?

楼主(2009-11-30):
最近有台风机电机需要安装温度传感器,由于以前没有自带温度传感器,该如何安装,安装在什么位置,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型号多少?

网友A:
我们厂是装在电机吊环孔里的,用的是远传温度计,型号忘了。

网友B:
风机装温度传感器吧,用PT100直接粘在风机定子线圈或硅钢片上就可以了,将信号接出来用仪表或PLC控制啊,宜昌天悦电气愿意为您服务,产品技术我们都有,0717-68547866 郭

网友C:
选用PT100薄膜装的,电机打开安装在电机两端矽钢片上就可以了,连接到plc或数显表

网友D:
最近有台风机电机需要安装温度传感器,由于以前没有自带温度传感器,该如何安装,安装在什么位置,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型号多少?信号接出来用什么仪表或PLC?

网友E(2010-01-15):
这个看似简单,主要是选传感器的了.

网友F:
这个主要用贴片式温度传感器嘛,具体请加QQ:27442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