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11-30):
我的变频器是ACS800系列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出现了 SHORT CIRC 故障,电机和连接到电机的电缆都没有问题,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是什么有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故障?谢谢!急!急!急!急!急!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但是我也不会啊。

网友A:
首先看看说明书SHORT   CIR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一般是变频器逆变模块方面存在故障啊,大可找ABB工程师给你检查一下IGBT

网友B:
模块或是电流检测回路问题.

http://www.hzberda.com/index.asp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数控系统、工业电路板

网友C:
如果我碰到这种情况,会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