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OMRON cj1M 程序中地址如1269.08,1005.00怎理解

楼主(2009-11-30):
哪位知道OMRON cj1M  CPU43程序,区域类型:IO-位中地址如1269.08,1005.00等如何理解(只有6个IO模块)?以及区域类型中比如H、CF等,能对这些区域类型做一些解释吗?或到哪里找哪类资料有相关的介绍? 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感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它的编程手册,里面详细说明了CIO的用法,有的地址是结合了单元号才得出的并不是机架上的模块数量来决定,还有就是当CIO没有用到的时候可以做中间继电器使用。

网友B:
这不是I/O点地址,这是CIO公共区位地址,就是所谓的软继电器!

楼主:
谢谢两位,我大概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