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水泵的轴承温度该选用何种型号的铂电阻,安装在哪个部位比较好?

楼主(2009-12-01):
由于原来水泵的轴承没有温度监控装置,先要加装。

求教各位大侠:

1、测量水泵的轴承温度该选用何种型号的铂电阻,比较经济?

2、铂电阻安装在哪个部位比较好?如果浸在油里,油温低于轴承温度,会失真。

网友A:
测量轴承温度用端面铂电阻就可以

网友B:
测量轴承温度用端面型电阻, 并且要打孔,将端面型电阻安装在轴承靠近钨金的孔内。

楼主:
能否提供端面型电阻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