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轴承测温,该选用何种铂电阻?

楼主(2009-12-01):
由于原来水泵的轴承没有温度监控装置,先要加装。

求教各位大侠:

1、测量水泵的轴承温度该选用何种型号的铂电阻,比较经济?

2、铂电阻安装在哪个部位比较好?如果浸在油里,油温低于轴承温度,会失真。

网友A(2010-10-16):
Pt100铂电阻,事实上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网友B(2011-11-18):
在轴承腔上钻孔攻丝,加装温度探头。

网友C:
这样的铂电阻的引出线要求是柔软性要好,所以基本上就是那种头部是铂电阻,引出线使用保护铠装线的软热电阻。